CQ40 经常报显卡错误蓝屏

楼主(2016-05-01):
更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换的是全新的额,不是显存出问题了吧,还是供电不稳定呀

网友:
ADM的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CPU换一个试试

网友A:
116蓝屏吗,建议先重植显卡。

网友:
ADM的加焊下北桥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6蓝屏吗,建议先重植显卡。

楼主已经更换错新的芯片故障一样 还要重植 ?

网友:
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更换错新的芯片故障一样 还要重植 ?

新的显卡没做好,也会蓝屏的,我之前遇到过重植就好了的。

网友:
可以换现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