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31 v2.4 主板 花屏 不跑码 维修 最后BIOS修复

楼主(2016-05-01):
好久没修主板了,今天碰到一单,老主板七彩虹G31的,快递公司用的,拿来是说是要重新安装系统,我开机测试了下,结果不开机,快递公司的只好承认,有时开有时不开,开了也花屏,报价开始修主板,经检测各供电均正常,复位信号也出现,就是不开机,用了洗水大法,全身清洗了一遍,还是一样,不跑码,借用哪们大神的话,供电正常刷BIOS,下了三份,一个个试,最后这个成功,开机亮机,主板BIOS是 V2.4的,分享下,免得大家跑弯路。
七彩虹G31

网友:
开机后也花屏刷bIOS好的。这个估计可能是洗好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bois问题

网友:
可以肯定洗好的

网友:
台式机有很多BIOS引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G31是一三极管氧化造成的花屏,加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
时好时坏的刷BIOS好的概率不太高吧

网友:
刷了3个呵呵 是我刷2个还是一样就不刷了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BIOS官网有得下的,板子具体型号一般在主板板面贴纸上面

网友:
一般是洗好的吧,花屏和bios极少有关系

网友:
以前碰到过刷错bios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