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刷机报错9进度条不走

楼主(2016-05-01):
换了个硬盘走到一半报错14什么情况

网友A: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这样的,前面现象是客人说蓝屏红屏的,刷机报错9.我换完硬盘也是跟你一样1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这样的,前面现象是客人说蓝屏红屏的,刷机报错9.我换完硬盘也是跟你一样14

搞好了么,什么情况,硬盘没焊好,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么,什么情况,硬盘没焊好,CPU虚焊?

硬盘都焊了两次了,有走进度条一小半报错14

网友C:
本人新手,问下。硬盘不是存有序列号吗?可以单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新手,问下。硬盘不是存有序列号吗?可以单换?

硬盘可以写序列号,能换的

网友D:
蓝屏 红屏的 一般都是CPU的故障

网友:
楼主好了 说下

网友:
我 也是换硬盘前报错9 换了之后 报错14 查到CPU到硬盘的片选信号没有

网友:
逻辑码片问题也会报9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屏 红屏的 一般都是CPU的故障

好像还跟cpu的什么总线有关系

网友:
基带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

网友:
硬盘报错,查查 硬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