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z-5423

楼主(2016-05-01):
dell  14z-5423奇怪问题,USB不能用,拆开后把USB声卡小板去掉后再BIOS,PE系统主板上那个能用,进系统就没法用。。换了无数个系统都是,,会是桥吗???

网友:
应该不是,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很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小板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