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屡烧独显供电上管,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6-05-01):
上次把上下管全部换掉,芯片也换掉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会就不行了,拿回来上电5A大短路,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修过这种情况

网友:
电流要求大的话,代换管子要选好,,,,

网友:
换了后上下管温度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升压没有到位啊

网友:
先查下短路原因  还是显卡供电短路就重点查这一块 管功率 BOOT等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