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06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5-01):
V星G41,没cpu供电,卸下cpu,阻值正常,上cpu阻值6   现在是上管没驱动,下管有11v左右的电压,估计是保护了。细查mos管、电容没问题,大家帮分析下怎么弄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桥供电,系统总线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要查  一. 18脚要有5V供电,28 23 脚要有1V2供电     二.BOOT1 BOOT2  BOOT3,差不多12V(没有芯片坏)     三,3脚EN开启脚要有高电平,没有查来源,(一般是由系统总线供电1.2V经三极管,场管,转化而来)四,VID组合了,等等

网友A:
下管11V的话换个芯片试下,管子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管11V的话换个芯片试下,管子没问题的情况下

前提是要查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11V的话换个芯片试下,管子没问题的情况下

下管11V上管没有驱动电压的话,相当于上管S级上CPU情况下一直处于接地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11V的话换个芯片试下,管子没问题的情况下

下管11V上管没有驱动电压的话,相当于上管S级输出电压上CPU情况下一直处于接地啦低状态。

网友:
BOOT脚什么电压

网友:
CPU供电过压保护了。先换个CPU试试,过压保护  查FB脚,场管及滤波电容  用示波器测量上下管G极进行对比,如果上管没有波形就不是保护,是芯片没有工作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管11V上管没有驱动电压的话,相当于上管S级上CPU情况下一直处于接地状态。

过压保护一直处于放电状态,保护负载不会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要查下芯片工作条件。

这个得用示波器测量区分上管有没有波形,如果上管没波形就是芯片没工作得查芯片工作条件,如果上管有出来过波形了那么芯片工作条件就满足了,一般是FB,场管及滤波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压保护一直处于放电状态,保护负载不会烧毁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多谢了,顺便问下城主大神,请问AM2,AM3假负载上面的电源好信号到底是 CPU有电后供电芯片发给南桥的VRMPWROK信号还是南桥发回给CPU的电源好信号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多谢了,顺便问下城主大神,请问AM2,AM3假负载上面的电源好信号到底是 CPU有电 ...

上面的PG是桥收到CPU电源IC的VRMPG后发给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用示波器测量区分上管有没有波形,如果上管没波形就是芯片没工作得查芯片工作条件,如果上管有出来 ...

看了城主的回贴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