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a330bw 屏号m190mww4

楼主(2016-05-01):
我对这个显示器已经无能为力 了  故障是 开机就不停屏闪 无图像 开始刷了n多程序还买一个连开机都不能刷回原来的故障依旧 以为是板子 查一番最后换了一块板子都是故障依旧 最后灯条也改了 还是老样子 一套换上去能用了 装机故障又出来了 不插灯管能正常开机 有图像 屏上的问题?  我已经不想弄了

网友:
显示器,只要不是屏坏,一般都可以修好的,慢慢修吧

网友:
至少要先确定故障位置,像你这样修下去,越修越麻烦

网友A:
你这种的话都换过的话那么就是屏的问题啊。这种你要闪的时候量下升压多少V

网友:
楼主,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你没有说清楚

网友:
我也无能为力我家也有二个显示器要修,没有思路
我也是刚开始学,慢慢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的话都换过的话那么就是屏的问题啊。这种你要闪的时候量下升压多少V

机都没有开启 肯定是背光闪阿 不过 已经弄 好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还是板子的问题 昨天 又把逻辑板处理芯片给 给搞了 结果有信号没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