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1R3一体机USB不能用

楼主(2016-05-01):
机器5个USB一个不能用,AMD的南桥,BIOS刷过、南桥换过、PS2能用,给南桥USB供电的模块电压也有,但给USB模块的时钟是这种,USB供电都有阻止在600左右 都一样求解

网友A:
查看设置参数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设置参数对不。

USB都打开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