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3vcc是开机之后才有还是之前??

楼主(2016-05-01):
好像是开机之后才有,不清楚

网友:
这个最好看图纸的时序

网友:
推测这个3vcc是上电之后才有的

网友:
图纸上找找他的来源看看

网友:
查下该电压的来源 判断产生条件就知道了

网友:
触发后才产生,看图

网友:
看一下工作条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