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梅捷SY-F2A55M-RL主板图纸

楼主(2016-05-01):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了   就是不显示   ,,BIOS 也刷了  。。。。

网友:
这个换一下CPU再试

网友:
这个牌子的板子找图纸 很难

网友:
这个图纸不好找呀。

网友:
不妨先加焊一下桥看看。

网友:
这图纸应当没有的,压压桥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三线产品不可能有图纸流入世面上!只能跑线路!

网友:
不插内存是否会报警  如果是RT8859主控的话 有通病  或者是 小8脚的超频管理芯片

网友:
淘宝有,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梅姐的图纸,不要找了

网友:
能开机跑码不亮,把VGA旁两个六脚防雷拆掉试试,还有bga旁有一个电感是给bga集显控制模块供电的,坏了也会不显,然后换VGA头,换bga

网友:
梅捷别想了

网友:
这种三线板  图纸(ˇˍˇ) 想~都别想    仔细跑线路吧

网友:
插独显会显示吗

网友A:
哈哈  梅捷的你想找图纸  做梦呢 ?

网友:
显卡供电少了吧,我业遇到过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梅捷的你想找图纸  做梦呢 ?

你碰到了的话 ,, 那你也没有的SB

网友:
你用的什么CPU 呵呵

网友:
跑什么代码 梅姐主板没有图纸流出来吧

网友:
放弃吧  哪里有图纸

网友:
CPU复位都有了的情况下,打下各总线的值看看,还有就是确定一下CPU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