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技嘉GA-H61M-D2P-B3无CPU供电

楼主(2016-05-01):
技嘉GA-H61M-D2P-B3独缺CPU供电,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又是6364控制,上次也是这个板没修出来。6364的供电开启都正常,测I/O的2个PG信号没有,查图纸得知这2个PG都是8728发出,请同行指点

网友:
H61的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有图纸吗,上个图我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VID信号呢?

网友:
供电开启都正常这个PG是CPU发出去的吧。既然EN正常的话,可以换个芯片试下。在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我又有一片这个故障的,没头绪。。

网友:
IC早就换了,关键是I/O的2个PG信号没出来,I/O确定是好的

网友:
PCH的板子CPU供电产生方式与南北桥的板子有差别是的,不是有芯片有供电,有开启就会出来的,还要读BIOS,具体时序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那一篇H61的时序。

网友B:
PCH的一般是SVID的方式,不再使用VID这种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又有一片这个故障的,没头绪。。

可以看下H61的时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66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H61的时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660-1-1.html

thank you

网友:
楼主我也又快H61的板子,  供电芯片换了。IO 检测电压都正常, 其他电源都正常没有跳变,EN 供电也有 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6系列的不出CPU供电难修啊   有些是SVID没出来  有些是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多谢。受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的一般是SVID的方式,不再使用VID这种方式

那svid是不是就是常说的并联vid?实际要怎么测试是否正常呢?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没分了,顶一下!

网友:
把BIOS 对换试试

网友:
不出CPU供电,你看时序看一百遍也看不出所以然来,这个技嘉主板,PG信号没有送出来,是IO没有检测到ATX电源正常,所以它死活是不给PG信号到南桥的,我之前也摸索了个把星期那么久,就是想不明白,甚至后来直接不经过IO了,直接电源PG信号进南桥,它就跑码了,但是后来偶然的机会看“青梅煮酒”的一个贴子,说IO会检测ATX电源的电压,我才想起来,这就是IO送出PG信号的必要条件。

没有PG信号就修PG信号 ,跟BIOS没有关系,跟管理芯片也没有关系,因为还没有轮到它。
检测IO的127 126脚两个电压检测脚,图纸上应该是VIN1 VIN2  VIN3脚,分别是12V 5V电压检测的,正常电压是2.93V,

要看分压电阻计算,不同型号的板电阻不同,电压也会不同,后面-DS2的就是2.0V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哈哈

网友:
查io的条件,12V 5V的检测电压

网友:
多练练,总结一些经验,也许不小心就会看到奇迹

网友:
谢谢pfvl2008指点,我把这个忽视了

网友:
就是VIN2无电压,换分压电阻后开机CPU电压出来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