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大神给个WIN7母盘的地址

楼主(2016-05-01):
大神给个WIN7母盘的地址。32和64的` 我自己封的原版太大了
win7

网友A:
百度,爱封装,
清蒸/pch虱子头
谢了`我去看下
详情

网友B: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3.19 GB)
Windows 7 Ultimate with Service Pack 1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86_dvd_u_677486.iso (2.47 GB)
Windows 7 Ultimate with Service Pack 1 (x86) – DVD (Chinese-Simplified)
Windows 7 SP1 MSDN官方原版下载
清蒸/pch虱子头
这都是原版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爱封装,
谢了`我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3.19 GB)
quote]
这都是原版的?

网友(2016-09-04):
原版 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