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触发上电到1.1A5秒掉电

楼主(2016-05-01):
今天终于碰到传说中的坑机了。。。接手时故障是:触发就到0.5左右就掉电这种一般都是显卡供电小板的问题
                                                                报价修或换。。订货换好出现新毛病了触发慢半拍电流上到1.1a 就掉电...
                                                                 量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有那位指点一下..显卡  u  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刷下bios呀楼主

网友:
先刷BIOS。再换小板试一试。

网友:
已经修好。。谢谢    是南桥问题我重做好了

网友:
原来就是南桥问题还是是你维修之后出现的二次故障?求解

网友:
打一下波形看看跑马没有

网友:
是两个问题。。。这小板以前被我修过的。。这次报换是给客户不能找借口。,。要是跟他说还是原来的和南桥问题他会不修和要求各种理由给他保什么的,。,,现在维修难做。。钱难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