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E 版号X550EP 时显示时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5-01):
    接到客户一台笔记本   华硕X552E    版号X550EP 时显示时不显示维修    显示的时候啥都正常  能一直用     不显示的时候0.55电流  华硕的机子就是麻烦     没得图纸      不现显示时候测量了一下所有供电都正常   还特地和正常显示的时候电压对比了下    完全一样   在论坛搜索一番   无结果       反正没事加焊一下ec吧     没抱多大希望       最后果然不行     amd的 cpu桥 合一的      几率比较大      上bga  过后大失所望   还是一个鸟样        难道是显卡   看电流也不像啊    作完显卡   还是不行 故障一模一样       是在没办法了   瞌睡也香    睡了半个小时     起来过后  接着拿着主板想   难道是cpu电容有问题    旁边刚好还预留两个电容位置  直接加上去          开机还是不行      看来只有叫客户换主板了     淘宝一查主板价格  600多   卧槽      那么贵   客户肯定不修了       最后实在没得办法了     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刷上   死马当活马医了     最后居然可以了     测试了十多次都没问题  直接装机             我就搞不懂bios坏了  为什么还能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郁闷了半天       所以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以后华硕这样的问题    bios也留意下   免得走弯路                   发帖子不容易   加分是美德    顺便付出  bios

网友:
虽然走了一圈弯路 不过最后修好  新机器的BIOS 故障率很大
加分

网友:
华硕的有的时显时不显的还真的跟bios有关系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周边小电阻虚焊了真为你感到担忧啊

网友:
发现华硕的机器不管什么问题先刷下bios就是对的

网友:
时显示时不显示也跟BIOS有关,奇葩的故障。

网友:
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刷BIOS解决问题了,好的经验

网友:
小故障。为什么不先刷BIOS来。

网友:
很好的经验  BIOS确实很神奇  最近也在研究

网友:
修复就好了,不管咋解决的哈哈

网友:
可以  学习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