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97 喇叭没有声音 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6-05-01):
苹果 A1297 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  无从下手 哪位师傅修过 指点一下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先耳机插座再喇叭再功放。

网友:
功放电路要查,,,,,,,

网友:
明天看看 耳机插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对,主要是插座和功放电路

网友:
万用表测测喇叭接口输出对地阻值啊,和喇叭的阻值,喇叭阻值正常的话,查板的声音输出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查一下 喇叭插座和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