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G X79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6-05-01):
R4G主板用了一年左右时间了,最近换了 3960X后 一直小超4.2G 玩。这几天玩电脑突然卡死后硬重启再卡死硬重启,接着 后不能再启动了,打开机箱一看。Debug灯一直在循环跑码。循环结果为 14 60 61 67 5A。
查下R4G Debug table 发现 5A提示 CPU内部错误。
由于本人手头没有多余的配件来验证 到底是主板坏了还是CPU坏了。目前内存已经排除。电源电压正常。
今天测试了下华硕主板上 的 测试点供电电压也是正常的。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希望论坛各位大大指点下。没有手头上 没有参考的 电路图
观察主板外观 没有明显的 烧坏的痕迹。目前手头工具有 万用表 示波器 一开杜蕾斯 P5Q的坏板。

网友:
想办法找个CPU代换试试。

网友:
维修中,有时代换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你要想维修没有代换CPU也不好办

网友:
此时,代换是最快捷的方法

网友:
清除COMS或刷下BIOS看看

网友:
目前主板 寄到 深圳 去修了。如果 主板是好的再折腾U了。悲催。。感觉论坛上 讲 单桥的维修案列 貌似比较少。还有貌似PCIE诊断卡用不了 ,UEFI BIOS Debug码数码显示的诊断码 跟 教程上的对不上。

网友:
你这个只能先换个CPU看看,先排除CPU是不是挂了。找不到U可以找片板试试你的U也行。

网友:
扣主板电池,在上电试试,不要超频,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