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OS X10.11新磁盘工具制作苹果U盘

楼主(2016-05-01):
Mac OS X10.11开始使用了新的磁盘工具,所以制作苹果U盘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

下载好需要的苹果系统镜像MAC OS X Yosemite 10.10.4_0.dmg 文件,双击解压,等它验证完就行,这时会看到桌面上多了个东西,如下,待会用到

打开磁盘工具选中U盘抹掉,默认的就行

选中u盘盘符,选恢复,这时在对话框下拉选解压出来的的系统,然后点恢复。

网友:
这个软件百度下载5.17G  下载好慢。下载完 我用LZ方法试下

网友A:
这个也可以在WIN系统下制作 ,,,我上一次就是在WIN系统下制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在WIN系统下制作 ,,,我上一次就是在WIN系统下制作的,,,

新的系统使用软碟通好多都不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系统使用软碟通好多都不认的。

使用软碟通指定不行

网友:
苹果很简单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制作工具    软件叫什么名字    能不能给个链接    多谢

网友:
希望,能用上

网友:
新系统是否要手动添加引导了?用工具都没法认盘引导

网友:
这是要用苹果里的磁盘工具制作才行的吧

网友:
楼主,坦白说,没看懂,用的什么工具制作的U盘

网友:
非常好,是个好的技术资料

网友C(2016-11-28):
苹果的 就是麻烦。。。。 没精神研究。修主板 还可以装那些 软件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 就是麻烦。。。。 没精神研究。修主板 还可以装那些 软件头疼

苹果的笔记本装系统大同小异

网友:
这种方法制作的优盘成功率不高。

网友D(2017-04-25):
  我现在     不理解 为什么 在苹果笔记本上 做的  U启   拿到一体机上就 认不到?
   有什么    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     不理解 为什么 在苹果笔记本上 做的  U启   拿到一体机上就 认不到?
   有什么    建议

按理论说是可以认得到的,在普通Windows机器上做的都可以认到,你再找个U盘重新做一下吧

网友:
我是认得到   点击 进去的 时候 就没 反应 一个 禁止的    标志
   不理解 这个 为什么  苹果系统 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