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新通病维修

楼主(2016-05-01):
       近日又修到一台E425,客户去年修过,上家换过D95280,现在故障是待机0.001,触发上升到0.02一伙就掉到待机电流,触发的时候只有3、5V产生,可以再次触发,由于D95280是通病,所以直接更换,换后亮机了,连续点几次后,发现点亮后马上掉电,有时掉的时候待机变为0.05,此时D95280很烫,3V电压有1.6V产生,5V是0V,此时芯片的开启还没有,3V却有电压产生,肯定不对,把板子放一段时间后再开,又回到之前的故障电流上到0.02就掉电;由于这之前已经修到过两台故障一样的情况,所以直接更换3V上管,故障排除,换下的D95280还是好的。至于为什么会更换芯片后能点亮,可能是由于上管导通不良,换芯片的时候也加热到了上管,造成短时间内性能变好的情况吧。由于已经陆续修到三台一样的情况,都是3V上管不良,造成触发掉电的情况,故个人认为是通病,希望大家引起注意,至于E420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还有待验证。求加分!

网友:
支持楼主验证的新通病,以后遇到留意。

网友:
期待验证 3台一样的故障

这个待机芯片 D95280 会误导很多人 误判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备用

网友:
支持楼主验证的新通病

网友:
故障原因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感谢楼主好心分享出来,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D95280坏了,坏得比较多!!

网友:
楼主这个好,,,以前碰到过,,但没有修好这个问题,,现在发现上管也这样问题

网友:
D95280是坏的比较多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这样

网友:
呵呵  我就要爱这样在问提

网友:
收藏了      刚刚接了台e420的机器在搞

网友:
我手上有个E420的可以亮机一会就掉电头疼啊

网友:
上管漏电了,没触发就有电

网友:
学习了      碰到就试试

网友:
学习了  先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