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405S开机黑屏没背光

楼主(2016-05-01):
接到机子马上拆机,先判断三个地方,屏的问题,屏显问题,cpu问题,可是以上问题都不是,开始心急了检查显卡供电正常,整块板是双显卡供电的,把独立显卡断开问题依然。所有问题都检查了开始觉得难修,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来,认真检查板的供电部分,发现PL502电感开路了,万能表测了一下旁边的两个小电容发现其中一个短路导致PL502开路了,去掉短路部分重新上电感电流1.23A开机了。

网友:
短路电流好大,电感都开路了,。

网友:
1.518V的产生电路。。。。。。。

网友:
冷静才不会走弯路。这脸洗的是时候。

网友:
PL502电感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呀,分析一下呀

网友:
短路 可以造成电感开路?  烧坏的?

网友:
pl502是内存19v供电  没有可以导致屏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