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B2770开机半小时后不断重启,黑屏两秒又亮,有修好的交流下经验

楼主(2016-05-01):
前两天接到台三星B2770,开机正常显示半小时后就开始不断重启,黑两秒后又正常显示一分钟又黑又显示这样反复,黑屏时指示灯也跟着熄灭,就象自动关机又开机这样,从淘宝买了块驱动板换上还是不行,驱动板不连接屏时背光一直正常的亮,说明高压和灯管都没问题,驱动板一接上屏就出现自动开关的故障,请问是不是屏的电路有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8-7-24 20:37):
最后是在驱动板的主芯片上加了个散热片,客户拿回去就没再拿来了

网友A:
程序或按键要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或按键要查一下。。。。。。。

驱动板都换过了,按键板也没插上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供电吧!

网友B:
像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出问题的时候,测下电源的电压在跳变吗?在跳变的话,就出在电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出问题的时候,测下电源的电压在跳变吗?在跳变的话,就出在电源上了。

电源电压量过,出现故障时只相差0.1V,换过电源故障不变

网友C:
灯管与升压部分。可以改一个一路或二路的升压板去试,三星的线圈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与升压部分。可以改一个一路或二路的升压板去试,三星的线圈易坏。

单独接高压和灯管,背光一直在亮,不会重启,

网友D:
三星的显示器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怀疑供电问题,把电容全换了看看

网友E:
这种现象修过屏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修过屏坏的

用LG的全套换上,正常使用没有黑屏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程序 首位

网友:
电源板哪的问题 应该是电源带负载不行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全部给换了

网友F:
之前修到过后来查出是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修到过后来查出是电容漏电

请教换哪部分的电容啊

网友G:
可能是电源部分带载能力差了,也可能是屏不行了。

网友:
感觉是电源板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电源部分带载能力差了,也可能是屏不行了。

换LG全套屏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我遇到过好几台都修不好,后来去淘宝买板换好的,十几块钱就有了。

网友:
像是带不起负载的样子

网友:
今天我修到个B2770故障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最后解决了,烤机2小时没在出现此故障。把14V转5V电源IC上面加个散热器就可以解决开机半小时后不断重启,黑屏两秒又亮的故障。

网友:
我有碰到一台是开久了有时自动关机重启,查了是开关板的问题 吧开光按钮跟板子分开久可以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外置电源和驱动板上的转换电源都要代换检查,按键也要排除。

网友:
屏坏的机率小,电源板问题多,最好是找块电源板代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显示器刷个程序就好了

程序没问题的话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引起折5v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