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 主板屏蔽内存方法

楼主(2016-05-01):
主板版号 X455LD
该机器的bios 点图论坛都有,不在重复上传。
故障 :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机器是朋友拿过来的进水位置都处理干净了
主板进水位置不是很明显
经过多次处理 ,测量 更换
主板上电到0.6左右,电流无跳变
SM总线有波形 ,怀疑水等腐蚀到内存颗粒下
该主板正面恰有4个内存颗粒
尝试屏蔽板载内存
经过尝试 屏蔽后,插入独立内存 顺利亮机。
找料版 取下内存颗粒重植,下图是某个内存颗粒腐蚀的引脚。

更换主板正面的内存颗粒后上电板载内存正常认到。(维修 尽力修好板载内存)
附上ASUS X455LDrev2.1 主板   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该主板论坛论之前没有说明过屏蔽方法哦)

简单说明 IMM_SEL 0  、 DIMM_SEL 1、 DIMM_SEL 2、 接到+3VSUS上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
即移动配置电阻,屏蔽板载内存
具体位置见上图 很清楚的指明了 。

                                                                                        --天意

网友A:
就是都接成高电平吧,,,4个内存颗粒,你是怎么判断那个有问题的,是随机拆的吗

网友:
这招不错啊!受教了。

网友B:
把这三个信号都上拉成高电平就可以屏蔽内存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都接成高电平吧,,,4个内存颗粒,你是怎么判断那个有问题的,是随机拆的吗

2个一组 更换  正面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这三个信号都上拉成高电平就可以屏蔽内存的原理是什么呢?

那些信号是主板内存的配置电阻 改变配置 也就改变了内存的设置了
要是有图纸 应该很清楚 不知道楼主是否

网友:
一直在找,的,今天终于看到,SEL信号挂高电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信号是主板内存的配置电阻 改变配置 也就改变了内存的设置了
要是有图纸 应该很清楚 不知道楼主是 ...

就是配置电阻  因为没有图纸所以需要尝试 改动

网友:
虽然内存屏蔽对于内存颗粒有问题的比较方便 不过建议:条件允许 还是尽力修复板载内存

网友:
一下手就亮了,,看来诊断很准确呀,,,看到很难改的样子,,遇到试试

网友(2018-02-09):
这个方法不错,内存脚位腐蚀的不算很历害!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華碩X455LD主板屏蔽內存的方法。

网友:
好方法,原来这样的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分析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之前只调整PCB_ID0,跟PCB_IDE1沒成功,原来还有DIMM_SEL可以试

网友:
不错, 又学习了,现在手上没有一样的机器

网友(2019-09-10):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以后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