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关于gm2621的一点学习经验和问题

楼主(2016-05-01):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仔细研究过gm2621的驱动板,最近我这里有一块坏的液晶dell 197fp,驱动板是gm2621,故障是颜色偏亮,gamma值明显不正常,而在自动调整时就是正常的,怀疑是程序问题。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没有编程器,但是很想搞好它。我觉得为一块坏板子买个编程器也没意义,于是就查datasheet,我发现这个片子是支持串口isp的,只要把驱动板上119脚的上拉电阻拆掉,就可以支持串口ISP,然后找个串口通过vga接口的12,15脚DDC接口就可以接入,这是最简洁的方案。 不知道又没有人做过?我准备试试,希望研究过这个的人,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附上gm2621的启动配置表图,注意其中的119脚,可以将串口映射到DDC_SCL,SDA,而这两个脚直接对应vga12,15,也就是说,可以直接使用串口跳接vga口做ISP,不知道大家觉得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芯片当然是支持在线读写的呀,,这个是应当没有疑问的呀

网友:
楼主试试把答案告诉我们。

网友:
不是可行不可行的问题, 编程器是可以对它进行在线读出和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