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各位谁有6P SIM卡座阻止

楼主(2016-05-01):
各位谁有6P SIM卡座阻止 还望给个参数
SIM卡

网友:
参考五代可打对他值。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6P阻值是多少,但是,应该是一个接地,其他5个都一样。有不一样的或者没阻值的就有问题。

网友:
有几百的阻值应该就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