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PULS换硬盘

楼主(2016-05-02):
本人想把16G的iPhone6 puls的硬盘更换为64G(16G硬盘真心太小了!)
想请教大神们更换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看了别人跟换的视频但还有几点有疑问:望大神们回复!问题如下:
问题①风qiang 加热后如何判断什么时候去翘硬盘?温度大概多少?(风qiang是858A非数显版)
问题②拆下硬盘后焊盘应该怎么处理?焊盘上的黑胶是否要用解胶液涂下,然后用刀刮掉黑胶?
问题③硬盘我打算买拆机硬盘,焊接前应该怎么处理下?
望各路大神回复,谢谢啦!

网友:
这些如果还是个问题。那就劝你别自己换了。如果成功也是运气好

网友:
还是请专业人事换吧,小心把手机搞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尝试

网友:
大神们能否说我所问问题?(我有3个iPhone4CDMA的ID板可以用来练手)

网友A:
楼主 花点钱 别自己搞了  绝对值得!你自己看看 论坛有好些都是换硬盘搞摆起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花点钱 别自己搞了  绝对值得!你自己看看 论坛有好些都是换硬盘搞摆起了的

大神们的意思是硬盘拆不好就掉点或硬盘掉漆了?

网友:
还想请教各位大神们个问题,
如果我先拿隔热胶带把硬盘旁边的屏蔽罩都包起来(胶带底下再加一层隔热锡纸)
用适当的温度吹时间稍长点应该是不是就不会出现(或机率很小)焊盘掉点或硬盘掉漆?
(iPhone6没修过,(以前就换过一个4和iPad3的硬盘)所以可能有说的不恰当的地方,请大神们见谅!)

网友:
和我一样,新手。。。学习吧

网友:
熟练工种 需要自己慢慢去摸索

网友:
旋风风枪,还是不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