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视维修的经验要点

楼主(2016-05-02):
液晶电视维修的经验要点(转帖)
1.开机液晶屏背景为绿色、红色或其他非黑色背景,主要检査屏线。一般都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

2.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主要检査电源板供电部分,先査是否有+5V(12V),接着査主板上供电IC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建议用通用电源板试机,能快速判断是电源部分坏,还是主板坏。

3.液晶开关电源电解电容,要求低阶质损耗,高频率耐高温的,用普通电解电容易发热,标有M.SMG.R.HG.RSH.KMF.RJJ.NHG均可。

4.开机出现画面不启动,连开两次才能启动,主査复位电位是否工作正常,以及I2C总线。
5.按键不起作用,主要査按键板上的按键和主板之间的连线,各按键的上拉电阻是否正常,还有CPU按键脚对地短路了也会产生。
6.图像异常,有竖线等,主要检査LVDS插座、LVDS连接线是否正常、DDR存储器、以及信号排阻焊接是否良好。

7.菜单异常,调到菜单一项无显示并死机,一般都是程序所引起的,将FLASH重写即可。
8.开机屏幕点亮一下就黑屏,有伴音,
说明高压板的供电24V(或12V)、背光开机电压5V都有的,要没有电压的话,
不会点亮。亮了保护,一般变压器坏的多,其次是场效应管或IC。

9.出现开机一个小时后花屏(马赛克),伴音正常,此现象第一个是数字板不良(过孔不通或IC接触不好);第二个是机子连线接触不好。

10.屏一亮就息时,观察一下是局部亮还是整屏亮一下,如果是局部亮,那屏、灯管可能坏,如果是整屏亮,那故障就在高压板上査找。

网友:
把它放入电脑主板及笔记本维修中,照样适用

网友:
说得好!有的屏灯和高压

网友:
液晶屏通用啊。。原理一样。。

网友:
楼主好人,分享的资料很实用

网友:
要是加上图像,就更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