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6-05-02):
具客户说,用完电了自动关机了,后来就再也充不进去了 ,检查后发现显示充电状态,正在充电,就是充不进去,这一般是哪里故障?有人说能激活,我才修平板,也不知怎么弄。这是电池的毛病还 是主板的毛病?

网友:
激活电池 把电池拆下来 用稳压电源 给电池加电 不要超过4.5V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的事,能显示充电图标就说明检测到电池。你先换线试试,最好你那有检测进电的仪器,这样就知道到底进不进电了。

网友:
解决了,放到笔记本键盘上,开着机,加着热,完全关机后,终于充电了。估计是温度低及过放电又开着机充电充不进去的原因。

网友A:
激活 用电源表两根线 接到电池正负极上  用4.5v冲个几分钟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活 用电源表两根线 接到电池正负极上  用4.5v冲个几分钟就可以啦

谢谢,以后用你这个方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以后用你这个方法试

不用客气 你试试看

网友:
这样分析主要还是温控信号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