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投影老是烧灯!

楼主(2016-05-02):
兄弟手上一台鸿合D382投影机,灯泡烧坏后更换灯泡正常点亮,交还客户使用不足一月,客户说机器再次不能开机了,拆机检查发现灯泡再次烧坏,怀疑灯泡不行,再次更换灯泡,交还用户使用不足一星期,灯泡再次烧坏,拆机检查风扇转动正常。不敢再次直接换灯了,一个灯泡几百大洋,遭不住啊。
有没有兄弟给个建议咋个整这个!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一般就是客户肯定关机后直接断电了。没有让灯泡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就是客户肯定关机后直接断电了。没有让灯泡冷却。

不是,这个机器我测试过,关机后就算不断电,也就10秒的散热时间机器就自动关了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