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查看修改EDID的工具

楼主(2016-05-02):
液晶显示器的EDID读写工具,windows版本下用wini2c最好,可以直接查看修改EDID设置,但有个问题,大多数液晶好像不支持修改,写完之后再读取不变,修改的办法是将驱动板上8脚芯片24c02的写保护脚接地即可。我测试过的,是可以通过wini2c的工具读写,而且24的存储是256字节,一般只用128字节,很多显示器后128字节是前128字节的备份,数据一样,不知大大家注意到没有。

网友:
附上wini2c工具,不过这只有试用版的,而且原软件商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废弃该软件了,但依然可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完全对,,,,

网友:
这属崁入式硬件了吧,不能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完全对,,,,

能否解释一下?你这么答复等于没说

网友:
这个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