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DDC/CI和vga接口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5-02):
最近看了ddc/ic相关资料,查了好多,但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是很清楚,那就是ddc/CI分为取得EDID信息的功能和命令控制两大功能,都是走i2c总线,对应vga接口的12,15线,但是问题是vga接口的4,11线也是自定义线,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更搞不清的是,DDC读取24C02的EDID,到底是vga接口的12,15线直连到24上的?还是连接到mcu,通过mcu中转的?? 或者还是这两根线贯穿24和mcu? 查了很多资料都没将清除,都只说连接到24上 ,但是CI命令总不可能是24执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