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不过隔离求助

楼主(2016-05-02):
   型号:sony VPCEA47EC
   故障:按开关没反应,查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00A
   板号如下图

基本判断为没过隔离

隔离电路如下图
测的PD20的1脚18.5V,2脚0V.2脚受控于PQ4A和PQ4B
测PQ1 D极 G极 S极电压都为19V.   G极电压是由PU3 ACDRV#脚控制,既然4脚没发出低电平,就查PU3的工作条件.
BQ24753ARHDR就是PU3的型号,测5脚ACDET电压2.71V,8脚OVPSET2.7V,28脚PVCC18.9V都正常.
但PQ1和PQ2还受控于DC_IN_G1,DC_IN_G1所连部分如下
PD1脚18.5V,2脚0V.  2脚受控于PQ4A和PQ4B,直接测PQ4A的G极为0V.
PQ4A受控于PQ3,测PQ3的S极19V  G极19V  D极0V又回到了BQ24753ARHDR的4脚ACDRV#.换过芯片BQ24753ARHDR.
故障一样.维修进入了死胡同.......
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是不是公共点短路了  查了吗?

网友:
公共点阻值146不知道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公共点短路了  查了吗?

公共点阻值146不知道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公共点146偏低,打各供电电感阻值

网友:
直接跳过去,不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146偏低,打各供电电感阻值

好的,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
不是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146偏低,打各供电电感阻值

供电名称   电感     阻值

+5VALW     pl16     586
+3VALW     pl17     470
DDR+1_5VSUSpl6      576
+1_05V_VTT pl18     42
VHCORE     pl8      595
VHCORE     pl5      595
VDD_CORE   pl7      1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146偏低,打各供电电感阻值

公共点能到的所有电感都测了,总线和显卡偏低,请问两路哪路有短路或者都短路

网友D:
保护电路的问题,去掉复合管PQ35AB就对了、那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能到的所有电感都测了,总线和显卡偏低,请问两路哪路有短路或者都短路

测量值不低,正常的

网友:
用烧机法   很简单吧!!!

网友:
140值 有问题     应该是 有小东西 内部不良

网友E:
sony的锁死电路  把COMS电池放个电试下

网友C:
那下一不该测哪,我已经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ny的锁死电路  把COMS电池放个电试下

放过了没用,而且AC OFF_3#这路信号正常跟锁死电路也没关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下一不该测哪,我已经没思路了

先测一下隔离管正反值,包括电池放电管。然后拆了PQ35试试,跳过去烧烧,公共点140是不正常的,其他电感值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隔离管正反值,包括电池放电管。然后拆了PQ35试试,跳过去烧烧,公共点140是不正常的,其他电感 ...

好的 先吃中午饭 下午再试试

网友:
公共点有点短了   烧机应该可以烧出来

网友:
你先看看小电池有没有电了,索尼的有一部分机器小电池没电,主板是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阻值146不知道有没有短路

公共点阻值正常超过4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先吃中午饭 下午再试试

pq35拆掉隔离过了

网友:
查看下后面的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C:
这款机可能公共点阻值比一般的就要低,PQ拆了可以点亮了,不知道这样用着用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可能公共点阻值比一般的就要低,PQ拆了可以点亮了,不知道这样用着用没有什么后遗症

这款机可能公共点阻值比一般的就要低,PQ35拆了可以点亮了,不知道这样用着用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电路的问题,去掉复合管PQ35AB就对了、那是通病啊

拆了PQ35复合管能点亮了,拆了不装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可能公共点阻值比一般的就要低,PQ35拆了可以点亮了,不知道这样用着用没有什么后遗症

是吗?公共点140也正常,拆了PQ35能点亮,试过充电也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公共点140也正常,拆了PQ35能点亮,试过充电也能正常吗?

充电还没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吗?公共点140也正常,拆了PQ35能点亮,试过充电也能正常吗?

装上电池就不触发了,不装电池能触发,不装电池拷机拷了一会就冒烟了,公共点阻值就变成2了,正在检查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装上电池就不触发了,不装电池能触发,不装电池拷机拷了一会就冒烟了,公共点阻值就变成2了,正在检查中...

哦  所以麻140的公共点肯定不正常的,冒烟地方及电池隔离充放电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所以麻140的公共点肯定不正常的,冒烟地方及电池隔离充放电路查查

烧了个PQ5   公共点还短路的 各供电的电感阻值也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吗?公共点140也正常,拆了PQ35能点亮,试过充电也能正常吗?

公共点阻值351正常了吗,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阻值351正常了吗,有个电容短路了

应该是正常了,接回去PQ35后,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常了,接回去PQ35后,电池放电试试

就是这个PC187短路了,不装影响不大吧,我看滤波电容已经这么多了

网友F: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公共点阻值太低,电容引起的

网友B:
可以不装,要装在料板找到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阻值太低,电容引起的

PQ35的AB管没问题吧?

网友:
查查电感阻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阻值太低,电容引起的

pc187 短路 是哪个电路上的 电池充放电吗/?

网友:
PQ35AB的那个电路是用来干嘛的,为什么一开始把那个拆了阻值变正常了

网友:
公共点阻值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装,要装在料板找到也不难

前几天索尼的板,公共点阻值又变146了,所有连公共点的电容都拆了,还有3个找不到位置,头都修晕了,待机3V的电感阻值只有18正常不正常啊,待机5V有5百多啊

网友G:
楼主PQ35拆了亮机以后电流正常吗,元器件有没有异常发烫的,感觉公共点阻值是有点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PQ35拆了亮机以后电流正常吗,元器件有没有异常发烫的,感觉公共点阻值是有点小哦

待机3V阻值18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待机3V阻值18正常吗

公共点电容都拆遍了,前几天能亮机,后来拷机的时候冒烟了,查出来有个电容短路,还有个场管烧掉,拆掉后公共点阻值变352,放几天订6个脚的场管,等到货的时候再测公共点阻值有变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电容都拆遍了,前几天能亮机,后来拷机的时候冒烟了,查出来有个电容短路,还有个场管烧掉,拆掉后公共 ...

烧机看看吧,还有看看烧掉的电容和场馆是哪个电路里的,查查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拆掉不装?没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烧机看看吧,还有看看烧掉的电容和场馆是哪个电路里的,查查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电容是公共点直连的被我拆掉了,场管是充电芯片所连的上管现在也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公共点直连的被我拆掉了,场管是充电芯片所连的上管现在也换掉了

PQ5烧掉,PC187短路,可能也是烧掉的,

网友:
公共点140阻值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