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 PCA-6006 B2 不跑码 00

楼主(2016-05-02):
各路电压都正常  想找个BIOS没有
不跑码  CPU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给你个BIOS 你试试 SST49LF004B_PCA-6006 V B2 V5.16

网友:
可以加热北桥看看. 有BIOS 最好先刷下.

网友:
请问这种板有图纸吗?上电时序和台式主板一样是吗?

网友:
修好这个板能进好多钱吧

网友:
这个板子,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重点查一查接口部分,,,,,,,

网友:
com口芯片我去了  不四BIOS的问题
就是没换北桥   我明天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