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时通电时不通电

楼主(2016-05-02):
联想G455以前修过显卡,现在是有时能通电,有时不通电,通电后可以正常进系统,南桥换过,BIOS刷过还是不行,有没有这方面的通病?

网友:
不通电的时候是什么电流.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有时候不触发吗? 先检测公共电压,在检测3v5v,在检测EC, bios 南桥,

网友:
不通电的时候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头接触不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