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 图纸K650D-I5-D3

楼主(2016-05-02):
求那位有K650D-I5-D3 图纸

网友:
这个板号是什么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图,可以参考一下。

K650C-I7 蓝天W3X0ST.pdf

网友:
板号!板号!板号!
没有板号不一定能找到对应的图纸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下下来看看

网友:
上面图纸只能参考来用,型号后缀样。

网友(2016-06-01):
我就是参考上面图纸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