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佳能数码相机的录像文件恢复出来看不了

楼主(2016-05-02):
我有一个佳能的数码相机,因为误操作将以前的录像的文件整没了,用恢复软件恢复回来的视频怎么看不了,求解决

网友:
恢复的文件不完整,,,,

网友:
再换一个软件试试,实在不行还是送到专业恢复数据的店里。

网友:
怎么看不了。你要看恢复出来的是什么后缀的文件名。一般误删除没有覆盖的话比较容易恢复的

网友:
找专业的恢复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招专业人士吧

网友:
一般文件存贮时不一定是连续存放的,所以恢复出来就是不完整的

网友:
有碎片 我可以远程手工恢复

网友A:
佳能的mov拍出来是不连续会有碎片的,普通的软件就算给你扫出来你也打不开的,要用碎片重组软件或者用脚本才可以弄出来,有需要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佳能的mov拍出来是不连续会有碎片的,普通的软件就算给你扫出来你也打不开的,要用碎片重组软件或者用脚本 ...

那你有碎片重组软件吗,最好是免费的

网友:
免费你就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