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打驱动就黑屏 是显卡驱动有问题还是 显卡主板程序问题

楼主(2016-05-02):
显卡一打驱动就黑屏 是显卡驱动有问题还是 显卡主板程序问题

网友A:
关键你也不能确定是驱动还是显卡本身问题,别人就凭你这句话也无法判断是谁的问题

别外有假显卡,这点要注意,如果用它标称的显卡来找驱动就驱不上,,

网友:
是官网驱动吗   是就显卡可能性大了

网友:
我用360 和驱动精灵打的   要官网的才行吗  以前都是用这些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也不能确定是驱动还是显卡本身问题,别人就凭你这句话也无法判断是谁的问题

别外有假显卡,这点要 ...

是蓝宝的5E0B 显卡  就一打驱动就黑了  重启之后还是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蓝宝的5E0B 显卡  就一打驱动就黑了  重启之后还是黑的

你显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显卡坏的可能性大,,,,,,,

显卡坏了的话  是加焊  还是刷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坏了的话  是加焊  还是刷程序呢

估计你加焊不好的话,这显卡就死定了

网友:
用官网的吧。。。新机器遇到过几次。第三方的不行。。只能用官网的

网友:
官网不行  我试过了  还是加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坏了的话  是加焊  还是刷程序呢

这种一般都不是程序问题吧。都是GPU或者供电不行。

网友:
我加焊了  一下   就好了   还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