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疑难杂症

楼主(2016-05-02):
日版  14年9月机器  电池循环519次  无维修史  系统8.2

前天发现屏幕上方边缘显示有一点一点红点,遂重启手机  重启之后发现基带丢失 重启多次后基带有了

正常使用4小时候后突然白苹果,无法进入系统 , 于是恢复模式刷入9.3.1 第一次刷的进度条很慢 第二次正常

刷入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   目前存在问题: 偶尔卡死 白屏 重启  打字输入偶尔会出现小面积花屏 输入完恢复正常 另有几次重启后需重新激活!!

补充内容 (2016-5-3 08:52):
现在有4个问题  自动重启进入激活界面(偶尔)  无基带(偶尔 重启多次有了)  掉电严重   APP闪退

网友:
刚才又出现白屏重启后无基带

网友A:
先排除外部排线不良的问题。除了显示和触摸,其他排线都不要扣。单板开机试机。

网友B:
这问题好像是基带供电问题,5S修过这情况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好像是基带供电问题,5S修过这情况

目前APP还会闪退  不知道是固件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外部排线不良的问题。除了显示和触摸,其他排线都不要扣。单板开机试机。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D:
这问题看起来很复杂 楼主搞好了 记着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看起来很复杂 楼主搞好了 记着说下

我不会搞  不是手机维修行业的

网友E:
实在修不好送维修店吧。记得知会大家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修不好送维修店吧。记得知会大家原因。

我这边修手机的都是三脚猫  不敢送去

我现在怀疑还是基带问题   刚才发生重启  进入激活界面   一直在搜索信号  重启了几次才有信号激活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电池会造成死机重启。但还没见过会造成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会造成死机重启。但还没见过会造成花屏。

现在有4个问题  自动重启进入激活界面(偶尔)  无基带(偶尔 重启多次有了)  掉电严重   APP闪退

基带 还是 闪存 问题  !!!!!!!!!!!!!!!!!!!!

网友:
你可以直接先换个电池去除附件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