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没有内置电池是否可以开机?

楼主(2016-05-02):
问个问题 ,苹果笔记本如果没有内置电池或者电池不能用了,是否可以单独有电源开机?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不确定

网友:
当然可以开机啦

网友:
肯定可以啊,                          和普通笔记本一样,不要想得那么神秘啦

网友:
听说有的要接电池才亮机

网友:
你都没有说机器型号 正常情况下是肯定可以的  我只能这样说

网友:
应该可以开机的

网友:
是可以得, 但是对于15”的Macbook Pro, 一定要用85w的原装电源, 否则一定要接电池。

网友A:
有的确实是要电池才能加电!

网友:
有几款是要加电池还能开机的

网友:
有的可以 有的也吧可以

网友:
路过。。看看。。

我在火星修电脑 -1 我试一下我可以扣分吗
优秀妞妞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反正我试过A1278的可以开机

网友:
有的需要电池才能开机。如果电池坏了,就开不了了

网友:
有的是必须要接电池才能开机的,因为检测不到电池ec拉低了batlow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确实是要电池才能加电!

哪一款?什么型号?请举例

网友:
啊不知道哪是对是错,我的现在是开不了机了,就是放了一个月,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充电也充不上了

网友:
看机型的啊

网友:
我印象 好像是 A1286吧 不接电池的话 PG来回跳变 不触发  只有接上电池 才能触发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电池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