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植桥和cpu一体的桥

楼主(2016-05-02):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桥和cpu一体的,植这样的芯片有没有快速的方法?我总是植不好,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不是都有钢网不  和植普通显卡有什么区别?

网友:
长方形的会弯的,没植过。。

网友:
有钢网买的。

网友:
找个钢网,放好上BGA

网友:
我告诉 你个方法 绝对好使 用直接加热型钢网 但不要带钢网加热 芯片弯曲不要紧 先把钢网弄的和芯片弯度一样 在芯片四个角上涂上焊膏各角只一个锡球 等芯片凉后 均匀涂薄薄的焊膏 放上钢网 铺上锡球 然后把钢网小心拿下来 有可能 会缺少或碰歪个别的 缺的补起 歪的拨正 再用风枪加焊 绝对好使的方法

网友:
各角只焊一个锡球

网友:
6楼的方法值得试试
这种U容易变形 需要多注意

网友:
这种CPU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直接换新帕 ,

网友:
  直球不值得搞 把价格喊高点就是了

网友:
6楼的方法不错,我也在用

网友:
还不敢做这个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