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主板大短路求解

楼主(2016-05-02):
                       ,,ACER,,版号JE40 HR MB,待机0.04,正常是0.01,微短,测对地,公共点500,PW5V对地430,,其他的卧槽,直接上图       求解        。。。。。。。

网友A:
这个是后级的问题,看下后级所连的东西有没有短路

网友:
目测是3V后级短路,如果不想花费时间太长建议楼主烧机快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后级的问题,看下后级所连的东西有没有短路

后级链接的东西有上千个,怎么查,桥挂了吗,,别人都说这种情况不能烧机,这情况能烧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链接的东西有上千个,怎么查,桥挂了吗,,别人都说这种情况不能烧机,这情况能烧鸡不。

也不是说不能烧鸡,谨慎一点就可以

网友:
直接烧鸡  19V

29939869654 -2 19V没短,,烧什么,,桥短路了

网友:
打下信号接看芯有问题没有。

网友:
烧机大法 囝

网友C:
总线等等多个电压同时对地,直接拆桥后再修

网友:
那应该是后级的电压拉低啦,这个你只能一个个断开才可以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等等多个电压同时对地,直接拆桥后再修

桥短路导致胡

网友:
烧机大法 开启

网友:
这种我们烧鸡法

网友:
烧吧,反正挂 的都已经挂 了。放心大胆的烧

网友:
烧鸡打发啊、、

网友:
这个板子200多别纠结了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这个把南桥段开 看看

网友:
快快使用烧鸡大法。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这短的。。。。真是

网友:
没修过苹果,不知是不是一样修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这短的。。。。真是

故障找出来了,,烧鸡唯独桥发烫,,,取了桥,短路都好了

网友:
9楼楼主经验重要,谢谢·

网友:
3.3V短路啊,查出哪里短路解决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烧机法,有时候也不能滥用,小病搞成大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找出来了,,烧鸡唯独桥发烫,,,取了桥,短路都好了

这样呢啊   好吧

网友:
3D3V_pwR  后级阻值 偏低! 看你图上标示7欧 ?

网友:
拆了南桥先

网友:
得学习一下、、看不懂

网友:
我只想说,1D05 对地9欧正常不能判断桥损坏

网友:
楼主。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短路的话烧鸡电流一定要控制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