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LY维修记录

楼主(2016-05-02):
客人送修一台ASUS K43LY的笔记本,插电自动开机,电流没有跳变,拆机发现RTL8111E网卡芯片严重发烫,去掉芯片,测量给网卡供电的3V还是短路的,懒得去测量,直接烧鸡法,SB发烫严重,去掉SB,阻值有回升但还是不对,最后去掉声卡ALC269芯片正常了,清洗好焊盘,开始装新的芯片,我的呱呱 全新的网卡芯片上是没有锡的,一定要先上锡,网卡声卡SB换好了,开机电流一路跳变,ASUS LOOD出来了,装硬盘测试,系统坏了,又把系统重新安装了,测试全没有问题了,(大家以为结束了对吧!当时我也以为)通知客人取机器,第二天客人电话过来说又不行了,他回去只开了一次,开好出去,回来就不行了,拆开一看,傻眼了,还是又全坏了,去掉坏的,测量3V 5V待机才发现,3V变成6V了,妈的难怪,又全烧坏了,当时没细心去量一下,以为好了,只是芯片坏引起的短路,没想到是供电过高导致的,幸好当时报价420,呵呵,当个教训吧~

网友:
第一把沙发自己坐,呵呵

网友:
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就快成高手了  维修有时候类似你这样的事 都遇见过 ……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你们那边能要的起价啊

网友:
做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确实要细心,你那报价这么高啊

网友:
420 换个板子估计也就这价格了  这么高我们这报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