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初级学者的简单了解:电脑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6-05-02):
液晶显示的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将置于两个电极之间的液晶通电,液晶分子的排列顺序在电极通电时会发生改变,从而改变透射光的光路,实现对影像的控制。TFT 液晶面板,由表及里分别由表层保护玻璃、三元色滤光板、偏光板、沉积在玻璃基板上的FET晶体管(薄膜晶体管)电极、液晶、同样沉积在玻璃质基板上的共通电极、底层偏光板、背光板(导光)以及背光源组成。光由底层透射进来,经过液晶的和偏光板的共同控制,借助滤光板产生色彩斑斓的图像。  按物理结构常见的液晶显示器可分为以下几种:TN、STN、DSTN三种液晶都属于无源矩阵LCD,它们的原理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各个液晶分子的扭曲角度略有差异而已,其中DSTN(俗称“伪彩”)在早期的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及掌上游戏机上广为应用,但由于其必须借用外界光源来显像所以其有很大的应用局限性,但这些早期的反射型单色或彩色没有背光设计的LCD可以做得更薄、更轻和更省电,如果能在技术上对其进行革新这些东东对于掌上型电脑和游戏机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而TFT薄膜晶体管型有源矩阵LCD则是我们今天液晶显示器上应用的主流,它具有屏幕反应速度快,对比度好,亮度高,可视角度大,色彩丰富等优点。  大家知道TFT液晶显示器的每个点都由红绿蓝三部分组成,一般情况下15寸分辨率为1024X768的TFT液晶显示器的点距为 0.30mm左右。TFT液晶显示器与CRT显示器不同,其具有固定的分辨率,只有在指定使用的分辨率下其画质才最佳,在其它的分辨率下可以以扩展或压缩的方式,将画面显示出来。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显示器由于采用电子枪发射电子束,在打到屏幕上会产生辐射源,尽管其现有产品在技术上已有了很大提高,把辐射损害不断降低,但仍然是无法根治的;而液晶显示器它辐射很低。传统显示器的显示屏幕采用荧光粉,通过电子束打击荧光粉而显示图像,因而显示的明亮度比液晶的透光式显示更为明亮,在可视角度上也比TFT液晶显示器要好得多。而在显示反应速度上,传统显示器由于技术上的优势,反应速度很好。  如何判断背光灯损坏  液晶本身不会发光,其图像的显现和亮度调节都依赖于背光灯亮度的调节。在液晶显示器工作时,背光灯发出的光线穿过液晶屏,把液晶屏显示的图像内容映入人的眼情,这时我们才能看到液晶显示器显示的文字和图像。如果背光灯损坏,就没有光线发出,这时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液晶屏,会看到液晶屏上有淡淡的图像显示,这时也就说明背光灯相关电路坏了。如果背光灯电路完好,而显示电路部分有问题,这时我们会看到液晶屏后面有明亮的白光发出。液晶显示器的故障大多都是背光灯电路问题或电源问题,背光电路故障中最可能的就是升压线圈内部短路或断路。  首先为液晶显示器单独加电,观察故障现象,是否有上述的故障表现。再与主机连接好信号线,打开显示器,观察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始终为绿色,液晶屏有没有图像显示(虽然背光灯损坏,但通过仔细辨认,会发现有淡淡的图像显现)。  液晶屏为什么会出现色斑呢  出现色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液晶屏局部受过重压,形成大面积坏点。另一种就是驱屏线接触不良。  什么是高压板?  高压电源板负责给LCD的灯管供电,它将直流低压电源变换为高频高压电源以点亮灯管,属于功率变换器件,易发热,所以比较容易坏。屏暗往往是高压板坏了!  实际上,高压板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只不过相对于普通的开关电源来说,它少了后级的整流滤波部分,而侧重于高频高压的变换。它将主板上的低压直流电(一般是 3~14V)通过开关斩波变为高频交变电流,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升压,以达到点亮灯管的电压。高压板的电源和信号来自于主板,一般有这么几根线与主板相连:电源V+,电源地G,开关信号S,亮度信号F(有的没有)。当电脑开机后,电源供电,开关信号S启动开关振荡电路,开关管进行工作,变压器进行电压提升,点亮灯管。高压板上的易坏器件主要是振荡电路元件、开关管、高压包。

网友:
谢谢你老动付出

网友:
没排版,看起来一坨。。。

网友(2016-06-20):
看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