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示器vs198点不亮

楼主(2016-05-02):
拿到一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屏幕闪一下,蓝灯一直闪烁。
首先怀疑电源板,迅速拆机量电压,5V供电和高压条电压都正常,瞬间以为拆机就好了,一激动迅速接上屏幕,问题果然是没有解决!
拔掉屏线蓝灯的闪烁问题就解决了,一接屏线问题就有了,于是怀疑是屏后面的线路板有短路,各个电容和测试点都没量出什么问题,顿时就迷茫了。这时只能看看网上的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过此类问题,网上的结果是电容怀孕了,解决方法是换掉一切可以看到的电容,顿时哥就花容失色了。我的板子上没有电容怀孕了,量着也正常。换了5V电容和三个35V电容都没有解决问题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我的步骤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插屏线与不插屏线时,电源输出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判断是不是屏短路了,,,

网友:
这种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接个5V给屏供电,然后看下是否是屏拉低还是。这种一般带不动负载的问题占多数。
一般解决方法就是换后极电容,在就是换光耦  431还有就是开关管芯片等。

网友:
带不起负载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接上屏后电压被拉低了吗?如果有被拉低,可能是电源带载能力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屏电路出了问题。要一一排除,

网友:
找个屏代换一下就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用4楼的方法。多数能解决问题

网友:
把电源板上 后级电容、光耦全换 了先排除负载问题  然后查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