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2亮机正常 使用也正常 但是报八声,换显卡故障一样!

楼主(2016-05-02):
   DELL 5542亮机正常 使用也正常 但是报八声,换显卡故障一样!报八声应该是主板通过EDID检测屏幕的存在,故障锁定在显卡,屏线,屏,都换了也不行,会不会是CPU问题呢  板载的不敢轻易加焊   会挂的

网友:
报警不一定是显卡,刷下BIOS试试,具体机器要具体分析 。

网友:
报警时,屏幕上没有提示吗

网友:
既然使用正常,那不如想办法屏蔽报警声

网友:
delll 的报警比较麻烦  应该是自检到哪个不正常都会报警

网友:
直接把声卡上的那个 报警信号干掉试试

网友:
查一下排线试试

网友:
屏 屏 线 显卡 都有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积分了  。。。。。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屏接口到显卡的线路

网友:
没刷bios试试?

网友:
显卡地址线断了吧

网友:
是桥问题吗

网友:
据说这个机器  的屏线有问题也会报警。。。

网友:
报警供电信号给他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