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三极管怎么找? HD7950上面的。

楼主(2016-05-02):
上面写的
I^R
7F02

求助。。

网友:
这个可以在TB上找,,,,,,,,

网友A:
直接拿普通的改,分清脚位就好了

网友B:
你这个管子,是直接裸露的吗,是不是上面还有散热器

网友:
某宝上找有的

网友:
铁壳场管,笔记本上不是常见到吗,改成普通场管就行了,买一样的龟壳管子成本划不来

网友:
某宝  或是改普通的

网友C:
这种铁管不好焊,一拆就烂了,还是用普通管改好

网友:
现在都是这种铁壳MOS,对维修来说又增加难度,

网友:
真没想到台式显卡上也用这种铁皮mos管,应该没笔记本的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这个还真的很少,上次遇到料板上没有,直接找马云买了一个

网友:
这个不是三极管啊,哥哥这个是MOS管N沟道的,也是大家说的乌龟管很容易坏。笔记本的B460 B470等上面有的拆。SONY笔记本上面也有的。可以用普通MOS管改。

网友:
这个是铁壳管,N沟道MOS管。

网友:
这是mos管,俗称“乌龟壳”。你摘掉的是供电下管。能搞清楚D、G、S脚位,可以用耐压、勾道一致的普通mos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管子,是直接裸露的吗,是不是上面还有散热器

有的有 有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普通的改,分清脚位就好了

我测电压 各个脚的电压都一样 12V的就全是12V 1.5V的就全是1.5V 这个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铁管不好焊,一拆就烂了,还是用普通管改好

好拆。我用微微点焊膏吹进去,风枪直接吹下,没有烂过。焊回去,先把焊盘吹化,再把“乌龟”放上去,镊子轻轻地"点“一下,再吹3秒,绝对OK。

网友:
电压都一样,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铁壳MOS管 笔记本上有 B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