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6-05-02):
收到DELL5525 来时不亮  滴滴报警  刷BIOS亮机 上硬盘测试  进不去系统 一直在WIN7 处旋转 未死机 就是进不去  后做系统 也进不去  单做XP就好使 有刷了几个BIOS   也不好使  都是进不去  硬盘也换了  有谁碰到过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呢  我感觉还是BIOS没调好

网友:
做WIN7系统不要安装驱动,进系统后再手动一个个安装。

网友:
多下几个bois刷刷吧

网友:
换内存条,装纯净版win7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卡LOGO呢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做WIN7系统不要安装驱动,进系统后再手动一个个安装。  4楼的正解

网友:
进PE有无问题?裸板最小系统试试,不排除外设引起

网友:
PE能进去吗

网友:
不打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排出外设,和显卡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