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跑码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02):
联想IH61MA 背面版号H61H2-LM5 客户送过来的裸板,上电测试有瞬间跑码掉电不装CPU或吧BIOS片选拉低不跑码就不会掉,开始以为供电不稳的原因一直在查CPU供电加焊芯片什么的都做了还是一样,如果强制上电的话可以跑码亮机!太奇怪了没遇见过后来想想会不会是温控所以就去找温控最后找到了THER_HD接口这里这个 是个跳线点直接联通1,2脚就正常亮机了,反复多次OK正常,由于客户拿来没机箱无法判断这个是个跳线接口还是排针插口,不敢找个跳帽插上去,直接在主板背后上锡联通1.2脚。至此主板就修好了最后上图接口位置,希望有遇见这个问题的同学少走弯路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欧尼我晕忘了刚才在看笔记本

网友:
不好意思麻烦版主帮我把帖子移下板块

网友:
我清早刚修好一台同行送来的联想带机箱的主机“当时我装主板插线也发现有个插头,插座旁边印刷字同你说的一样, 次插头连接到主机箱面板进气口处。应该是一个环境温度检测感应器件吧---一前没留意过,你帖子说不知道这个THER_HD是什么东东,我又把装好纸箱的机子掏出来帮你确认了一下。

网友A:
劣质电源导致CPU主供电不输出

我修的这台主机故障是CPU供电管G机保修不完整,是D极输入12v电源滤波不好!抓波才发现的 呵呵  还是波波帮的忙。上图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板,发错版 块咯

网友B:
我现在正在用这款主板呢  这个主板不用查温控器   也是可以使用的  应该是主板温控芯片什么的坏掉了吧?

网友A:
还有,这个感温原件不连接也能完整亮机的。我当时掏出主板,裸板触发的!是不是楼主没找到真凶所在?

网友:
大部分是有这个插口 的,记得以前也遇到了忘记没插,转一下就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在用这款主板呢  这个主板不用查温控器   也是可以使用的  应该是主板温控芯片什么的坏掉了吧?

我也很奇怪一跑码就会掉刚开始也是以为供电有问题查了很久,而且强制短接绿线可以正常跑码亮机就跳过供电了,但是我是直接短接这个插排就可以正常就没在修了,这个连接到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感温原件不连接也能完整亮机的。我当时掏出主板,裸板触发的!是不是楼主没找到真凶所在?

不知道啊反正我短接能正常就不在修下去了

网友:
联想、惠普、DELL都有这个。

网友D:
温控是什么 真的一点都不懂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温控是什么 真的一点都不懂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监测主板CPU温度的芯片有问题会导致开机掉电一般表现为定时掉电,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这台主机故障是CPU供电管G机保修不完整,是D极输入12v电源滤波不好!抓波才发现的 呵呵  还是波波帮 ...

修得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监测主板CPU温度的芯片有问题会导致开机掉电一般表现为定时掉电,掉电重启

我记得好像温度传感器有多个的,一般除了板载的CPU温度传感器,CPU本身内部也有半导体温度传感器,一般是保护用的,温度过高就降频甚至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奇怪一跑码就会掉刚开始也是以为供电有问题查了很久,而且强制短接绿线可以正常跑码亮机就跳过供电 ...

我觉得IO坏了,或者相关电路有漏电!

网友:
这板修得迷糊   这个接头不接正常板是可以跑马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