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NUC迷你机 NUC5i5RYH BIOS原机备份

楼主(2016-05-02):
INTEL NUC迷你机 NUC5i5RYH BIOS原机备份

网友(2018-07-09):
你好,我的積分不夠,可以有其他地方可以下載嗎,謝謝你

网友:
我下載然後燒錄,顯示容量超過8m,是否備份時的問題呢

网友:
我後來用128m的燒錄後裝上主板,無法開機,是否備份有問題呢,還是我燒錄的問題

网友(2018-12-26):
要是有原厂的BIOS文件就好了,好像修改都比较难

网友(2019-12-10):
非常感谢,下载一个备用。

网友(2020-07-03):
原机反复掉电重启,刷了后故障一样,这个程序不好找。

网友(2024-12-06):
有没有图纸

网友(2025-03-21):
找到没了 找到没有 踢我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