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灯管损坏 论假负载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16-05-02):
同行拿来一显示器 闪屏 拆机发现电源版3颗电容鼓包 焕之依旧 测试后发现一灯管损坏 看网上很多装假负--k级电阻载解决的 立马换上一个1m电阻 接电源 亮机 以为没问题了 结果过一会就问道一股焦愁喂 还自带烟雾效果 亮还是可以亮的 就是电阻的温度很高 网上大多都说k极电阻 就是想问问这个电阻具体应该多少合适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A:
电阻发热太厉害,据说可以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发热太厉害,据说可以用电容...........

电容莫有啊 耐压的
看网上的帖子好像没有提到发热问题啊 所有想问问阻值具体是多少

网友:
把2个输出口 并联呢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灯管坏了就换吧,,用电阻代发热也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坏了就换吧,,用电阻代发热也严重

发热严重能用长久吗  能用多久 灯管现货没有

网友:
最好还是换灯管,如果不换的话我都是去保护然后把灯管2个脚用线连起来。

网友:
能换管最好,不然想办法弄高压电容是正道。

网友:
灯管有问题还是换掉吧

网友:
上次好像有人说过电阻发热后来怎么解决的忘了

网友:
直接有导线连,我试过,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维修之道还是规规矩矩换灯管吧,

网友:
多数是可以用线短路的。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不要投机取巧:一,lcd用了这么多年,亮度本就不高,再少一根灯管,那效果更差。二,就算是用三根灯管,那三根灯管离老化也不远了,下次坏,客户如果不在你这修,别家拆开一看,把你的维修跟客户一说,客户对你印象会极差,而且还会跟他的亲朋好友宣传。

网友:
据说高压电容能用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不要投机取巧

网友:
连灯管都没有,还接同行的活,速报地址,去你们那里开个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