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 自上电

楼主(2016-05-02):
HP4321S 接电会自动上电到 0.6 0.2 马上 又掉到0.08 又会上电到 0.6 又掉电到0.08 就这样重复 3.3V 5V 都不掉。开关板 3.3 也不掉。下掉BIOS 就不自动上电了。 上电时 电源接口的灯会亮一下 PD35 也下了。 板号:SX6/8 MH57 I3 请教各位
自动上电

网友:
广达HWPG突破点

网友:
拿掉内存也会掉吗 这款显卡不良也会掉

网友:
MAINON 掉
就是 HM57坏??

网友:
HM57 加焊了 没有重直球 HM57 是用多大 球

网友:
检查下 HWPG电路

网友:
查了 MAINON 掉电 MAINON 是HM57出来的吧

网友:
我遇到了一个情况是 开机键 小板 短路 有个电容发霉了

网友:
取了BIOS我也没见到哪台机器可以触发的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测测所有电感 有短路的么? 显卡测试了么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麻烦你的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MINON 黄色 +3V 蓝色

网友:
这个 与上面一样的 .

网友:
SLP3# 经过一个 74SL 到 MAINON SLP3# 同样一跳一跳

网友:
接上 外接电源 主板就自动上电 上电到 0.6 有时 0.4 就掉电到 0.008 又会重新上电。

网友:
请大家 指点 指点 多谢

网友:
高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