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20 LED液晶 发红

楼主(2016-05-02):
大神们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A:
白屏是没接屏线,是程序坏了??还是屏坏了呀?

网友B:
不接屏线肯定白的啊,可以查一下屏的供电和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是没接屏线,是程序坏了??还是屏坏了呀?

看第一张图 要解决的是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屏线肯定白的啊,可以查一下屏的供电和LVDS

看第一张图 要解决的是发红, 之所以发个白屏是想确定下灯条有无问题

网友C:
灯管老了,,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老了,,换了吧

灯条刚换的新的,

网友:
换了灯管 还发后的话用通用驱动板点下 还老样子就是屏了

网友:
灯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LCD的灯条还是LED的?

网友:
这种屏的问题估计是偏光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  应该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你用通用板来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
分别吧屏背景换红,蓝,绿,先看是那个分量坏了,可能是蓝色或者绿色,然后检查输入的钳为二极管,那个容易坏

网友:
先点下屏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值,或进工厂模式自动调整一下

网友:
有些LCD显示器显示发红故障确实是灯管。

网友:
这样的图,看不出来,楼主拍个有信号的图,上来看看,通用板点屏试试。